[求助] Sigma-delta 调制器中的积分器信号建立问题

楼主(2022-06-11):
如图,将理想运放替换为设计的运放之后信号在建立之后没有直接保持,而是以一个线性的速度在向共模点靠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这么问问题的话,论坛的兄弟们很难帮上忙。
楼主所说的放大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花花绿绿的波形都是什么信号?这个放大器应用在什么电路中?这些问题楼主都要给出说明,这样论坛的兄弟们才能有目的地做出的推论。
从楼主目前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个放大器或许是用在某个开关电容电路里面。如果仿真结果不对,那就检查开关时序,放大器静态工作点,放大器共模反馈,放大器摆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问问题的话,论坛的兄弟们很难帮上忙。
楼主所说的放大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花花绿绿的波形都是 ...

不好意思,运放用的单级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在两级Sigma-Delta调制器中的应用,突出的波形是开关电容积分器的输出,我用理想的运放在这里积分器输出的波形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想要知道的就是可能是运放那个参数出现问题,才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波形,目前debug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