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个电流镜的电流增益是怎么推出来的。。。。

楼主(2022-06-11):
(图片)

楼主:
没看懂怎么推的,求问

网友:
新人回答,这里应该用到了vgs相等的条件,因此可以得到io/Gm2=is/Gm1,这里的Gm2和Gm1是全部的跨导,而io只有mos2,因此io/gm2=is/Ys,这里的Ys就是那三个的并联电阻,gm1+sCin+sNCin

网友:
新人回答,这里利用了vgs相等的条件,因此io/Gm2=is/Gm1,这里的Gm为整个的,io只经过m2,因此Gm2=gm2,而is流过三个器件,因此Gm1=Ys=gm1+sCin+sNCin,可以推出上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