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版图

楼主(2022-06-11):
求问这个tsmcN65的电容好像只有M8一层,三角形的层是CBM层。想问一下CBM层是什么?还有电容的上下极板分别是什么?

网友:
左边下极板,右边上极板

网友:
电容的上下极板是CTM和CBM(即top metal和bottom metal),但是不能用来互联,所以要用M8层来引线,外圈应该是minus端

网友:
同问,连线时应该就M8层连到网络,minus连GND就行了吧,(右端这里是M8)

网友:
可以看一下Design rule 的文档,里面有各种层的定义

网友:
用XL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