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是否存在全差分输出的结构

楼主(2022-06-11):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是否在全差分输出的结构?比如常规的单端输出三运放结构图如图一。存不存在如图二所示的全差分输出结构?
图一:  图二: IA_with_full_Diff

网友A:
第二情况单独仪表放大器不知道,但是第二种在sensor前端检测用的很多,因为后面sigma delta ADC一般是差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情况单独仪表放大器不知道,但是第二种在sensor前端检测用的很多,因为后面sigma delta ADC一般是差分 ...

谢谢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情况单独仪表放大器不知道,但是第二种在sensor前端检测用的很多,因为后面sigma delta ADC一般是差分 ...

再问一下,对于第二种,最右边这个全差分输出运放有的地方用DDA,用DDA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对于第二种,最右边这个全差分输出运放有的地方用DDA,用DDA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

DDA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反馈电阻失配的情况下进一步保证CMRR。但是3op+FDDA属于是浪费增益了——FDDA的输入级已经相当于节省了3op两个输入Op的输出级。具体参考这篇 A new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architecture based on 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58 )
话说FDDA作为CFIA性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A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反馈电阻失配的情况下进一步保证CMRR。但是3op+FDDA属于是浪费增益了——FDDA的 ...

感谢回答!学习中

网友C(2025-10-21):
引用 网友A:
第二情况单独仪表放大器不知道,但是第二种在sensor前端检测用的很多,因为后面sigma delta ADC一般是差分 ...

这种后面接SD ADC的电路,放大器和ADC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个模拟Buffer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后面接SD ADC的电路,放大器和ADC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个模拟Buffer会好一点?

...

配置成反馈的运放输出阻抗就很低呀,可以不要buff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成反馈的运放输出阻抗就很低呀,可以不要buffer

SD ADC采样的时候不会反射吗?没有Buffer前级放大器会不会无法驱动ADC的采样电容?还请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