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二极管接法MOS的Ron,求助!!!

楼主(2022-06-11):
二极管接法的MOS应该是工作在饱和态,应该是可以当做电阻使用,我想用它代替一个17K左右的电阻

但是仿真出来他的Ron随Vdc(施加在G和D端的电压)变化很大,这是否说明用栅漏短接的MOS代替电阻,无法保证其在电压变化时的阻值准确性。

因为我这个是打算用在LDO里的,如此说来,此种情况下就不能代替了是吗

楼主:
新人入门,请教一下

网友A:
看用在LDO电路哪里。一些不敏感不重要的地方,也是有好处省面积

网友B:
二极管接法  MOS  =diode   not    电阻

当做电阻使用,我想用它代替一个17K左右的电阻  => gate use fix voltage , adjust mos  w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接法  MOS  =diode   not    电阻

当做电阻使用,我想用它代替一个17K左右的电阻  => gate use fix  ...

好的 学习了,
之前在书上看的二极管接法,一直以为它工作在饱和区,所以id大致不变,斜率代表的电阻也变化不大
现在想来上述这种情况 应该是VGS不变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LDO电路哪里。一些不敏感不重要的地方,也是有好处省面积

嗯嗯,我这儿是用在偏置电路里,我用MOS代替电阻了一次
输出直接炸了,这里用来代替应该不大行。。

网友:
第一句话就不对,线性区才能当电阻用。

网友C:
这个就跟功率管的用法是一样的,要让管子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跟功率管的用法是一样的,要让管子工作在线性区

请问如果我电路中二极管接法的MOS管工作在饱和区了,可以把它当作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我电路中二极管接法的MOS管工作在饱和区了,可以把它当作电阻吗?
...

可以,但是一般不推荐这么用,因为这样一个电阻等于是利用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阻值,非常难控制。一个是要控制住VDS的范围,不然阻值变化很大,再一个这个受工艺影响太大,无法精确控制。特别是在先端工艺下vds稍微大一点ID的曲线就飘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一般不推荐这么用,因为这样一个电阻等于是利用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阻值,非常难控制。一个是要 ...

请问一下,要把NMOS代替电阻(缩小版图面积)一般G端怎么接呢?

网友:
这个不叫 diode 接法。就是常见的 1/gm 线性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要把NMOS代替电阻(缩小版图面积)一般G端怎么接呢?

就是这样接,只是你不能要求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