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uble solid pa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11):
请教一下前辈,图1这个double solid pad是什么意思?single slot pad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顶,蹲一个大佬

网友:
資料太少很難評估,初步看是否為bond 兩跟線

网友(2023-10-13):
low K制程比较脆,double solid 在 bounding pad下有两层金属盾做缓冲,打线的时候不容易坏,能提升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