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C code编译后生效了哪些define

楼主(2022-06-12):
和我名下的另一个问题差不多,我们在做验证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到C code,以用gcc编译为例,是否能输出一个log或者是list来显示有多少define,也就是宏定义生效了

网友(2022-07-27):
你可以分布编译,先做预编译 gcc -E, 然后连接,gcc -s,你想看的应该是gcc -E 预编译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gcc命令后面加上-save-temps选项,编译完后生成*.i后缀的文件,就是预处理之后的中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