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环形振荡器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22-06-12):
如下图所示的环形振荡器的环路增益有95dB,环路phase为180°;

使能信号ENN上电,应该会触发振荡,但目前发现不起振;

相位与增益应该都满足起振条件;

如果在环路再加两级反相器,电路就能起振,此时环路增益到达150dB;

网友A:
建议看看波形,是不是频率太高,延迟翻转来不及

网友B:
给N2设定一个起始电压,零或电源电压都行

网友:
应该是反相器延迟太小,理论振荡频率过高,而瞬态仿真精度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波形,是不是频率太高,延迟翻转来不及

应该不是,如果是5个反相器仅有400M左右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N2设定一个起始电压,零或电源电压都行

正解,确实起振了;

网友C:
你可以可以打开噪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可以打开噪声试试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