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库缺少apollo文件,如何转化

楼主(2022-06-13):
旧库   可以直接create_mw_lib 。
大神,这个新库应该是拿lef转换吧,怎么转换呀,我使用的是icc。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画endcap和welltap时旧库使用FILLTIEND,我学的时候,看的资料都是这么一个命名方式,也都是用的这个,换了新库以后没有这个了,我也不知道用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画endcap和welltap时旧库使用FILLTIEND,我学的时候,看的资料都是这么一个命名方式,也都是 ...

请问你虚拟机安装有资料没有呀,最近在安装虚拟机,网上找的资料都没有搞定,浪费了好多时间呀。

网友A:
apollo frame 多個time view 用milkyway 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ollo frame 多個time view 用milkyway 產生,

能具体说一下吗,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ollo frame 多個time view 用milkyway 產生,

这个是实验室的,我没有

网友:
由於您說的沒很清楚,細看您的問題,用的是icc ,所以fream 可以直接給icc 用,在掛db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