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的电地连接到信号上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13):
某个项目里面的电地例化,后端要求悬空处理,但是在RTL里面对电地悬空处理,DC的log报的是对input port不能悬空处理,所以连接到了一个代表逻辑0的一个信号上。对此我对电地在RTL里面又改成了连接到1'b0和1'b1处理,但是DC综合后又把所有的1'b1和1'b0用代表逻辑0和逻辑1的两个信号代替,这种办法在DC里面有什么设置的办法吗?求助~~

网友A:
有確定func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確定function ?

我看手册和仿真模型里面电地和功能都是和function都是无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和仿真模型里面电地和功能都是和function都是无关的

??? function 電路tie 怎麼會無關???

网友B:
信号类型改成inout属性可以悬空信号。或者接1'b0和1'b1,并且设置ideal network和dont touch属性,dc吐出网表应该还是接1'b0和1'b1,PR工具connect pg net会将所有1'b0和1'b1接到地和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类型改成inout属性可以悬空信号。或者接1'b0和1'b1,并且设置ideal network和dont touch属性,dc吐出网 ...

哦哦,我知道了,我看Lib里面的电地都是input,所以DC会把悬空信号置0,我把电地改成inout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function 電路tie 怎麼會無關???

您意思是指电地和function有关导致DC会连上具体信号吗?我看仿真模型里面电地和function没有关系,手册里面只是提到了输入指定电压后开始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我知道了,我看Lib里面的电地都是input,所以DC会把悬空信号置0,我把电地改成inout是不是就可以了 ...

lib里面的话可以定义成inout属性,也可以定义成pg_pin,pg_pin不用指定方向。看一下工艺库文件里面怎么写的,仿照写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里面的话可以定义成inout属性,也可以定义成pg_pin,pg_pin不用指定方向。看一下工艺库文件里面怎么写 ...

好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