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出现时序违例

楼主(2022-06-13):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在VCS仿真的时候出现时序问题的问题,我的设计在pr和pt阶段都没有问题,但是vcs仿真的时候出现了如下warning,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首先保证你仿真跑的是对的,sta clean,sdf没问题。然后从报错的reg往前追,看看上一级怎么回事。如果你跑的没问题,那大概率是激励给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仿真跑的是对的,sta clean,sdf没问题。然后从报错的reg往前追,看看上一级怎么回事。如果你跑 ...

嗯嗯,好的,我检查一下,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樓主, 您列出的問題都是FlipFlop  SN<-> CK 或 RN<-> CK.
很容易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您列出的問題都是FlipFlop  SN CK 或 RN CK.
很容易找原因.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可以展开说说吗,我是新手,不太熟练,感谢!

网友B:
以第二行為例. t1 (posedge SN) = 3503346, t2 (posedge CK) = 3503381, 故delta T = 3381-3346 = 35 < 257 (limit)
所以 simulation 顯示violation.
表示 SN 由0-->1, 經過 35 ps 之後 CK由 0-->1. 但 Flip Flop 需要 257. 所以 產生 violation.
請確認SN 由 0-->1 是不是您設計想要結果的, 如果不是, 那可能是 combinational logic 造成的.
不論是哪一種, 都要解決.

网友C:
是不是设计中忘了加reset synchronizer,导致removal, recovery violation

网友A:
你先报一下timing,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第二行為例. t1 (posedge SN) = 3503346, t2 (posedge CK) = 3503381, 故delta T = 3381-3346 = 35 < 257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计中忘了加reset synchronizer,导致removal, recovery violation

嗯嗯,我仔细检查一下,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报一下timing,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嘞,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