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pectre X出现一些问题,仿真步长改不了

楼主(2022-06-13):
使用spectre 和spectre APS是可以修改maxstep的,电路可以正常起振仿真,但是使用spectre X仿真,我设置的maxstep就不行,无论我修改为多少他都默认为500ns,请问一下我的设置有错吗,如果没错,哪有其他方法可以修改到上述问题吗,谢谢大佬们解答。

网友A:
在high performance的spectre x的菜单下面有个advanced option把里面的preset override选上,如图所示
后面的框里建议不填,这样用法比较简单。不填的话你所有在的trans option和simulator option进行的修改(比如time step, retol……)都会生效。填的话只会生效你填了的参数。具体看spectre的手册吧。
本着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原则,把手册也给你截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igh performance的spectre x的菜单下面有个advanced option把里面的preset override选上,如图所示
后面 ...

谢谢大佬,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