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家!

楼主(2022-06-13):
求问,为什么单位延迟单元频率相移90°,保持振荡。M5的跨导必须大于总输出电导?

楼主:
请教大佬

网友A:
这个文章出处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章出处在哪

低抖动锁相环中压控振荡器的设计_梁岩 吴金

网友:
若gm5<GL,放大器的极点是负的,和普通的放大器性质一样,负极点在无穷远处产生90度,则两级无法产生180度。当gm5>GL时,放大器的极点是正的,在频率为0时的相位是180度,在无穷远处产生90度相位。也就是说gm5<GL时,极点导致的相位变化是0到90度变化,gm5>GL时,极点导致的相位变化是180到90度,很显然第二种情况可以满足两级的相位达到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gm5GL时,放大器的极点是正的,在频率为0时的相位是180度,在无穷远处产生90度相位。也就是说gm5GL时,极 ...

谢谢 谢谢 我理解一下

网友:
感觉还是哪里不对,等我带看文章

网友A:
我看了下文章,我的理解是:两级放大器,一级是同相的,一级是反向的。反向的那一级是负极点,相位是0~90,同相的那一级是正极点,相位是180~90。所以会存在相加等于180度的情况,但是从相位的角度看,直流好像也是360度。具体可能得仿真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文章,我的理解是:两级放大器,一级是同相的,一级是反向的。反向的那一级是负极点,相位是0~90, ...

好的,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2022-09-22):
我最近有空试着搭了一下电路,发现我前面的分析不对。在gm5> GL时,两个极点确实是正极点,但是解释不了相位,仿真stb也不满足巴克豪森准则,但是经过合适的尺寸设计两级确实能够起振。调试过程中发现会存在共模锁存现象(即IN+/IN-全0,OUT+/OUT-全1,或者相反的情况)。具体什么原因能够振荡我现在也说不清,gm5 > GL时,表示锁存器的增益大于1,正反馈能够生效,不知道是不是正反馈引入了额外的相位。

还希望其他了解的朋友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