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下面怎么产生了这么多垃圾文件?

楼主(2022-06-13):
就是这么core开头的文件,越来越多。会不会和sos有关?没用sos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A:
非正常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正常退出?

不是,都是正常退出的,这种垃圾文件越来越多,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不去debug软件崩溃原由的话直接删除。或者limit命令里将core dump设置为0就不再产生此类文件了。但是不确定virtuso会再次将core dump设置成非常大的值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library右键check 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library右键check in?

是的,这样操作就会产生垃圾文件吗?那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操作就会产生垃圾文件吗?那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样操作会产生很多core.*
建议打开Design Manager → SOS Design Manager...→选中左下的库,再点右边Status两次(倒序)→选中view右键check 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会产生很多core.*
建议打开Design Manager → SOS Design Manager...→选中左下的库,再点右边Sta ...

非常感谢,以后就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就按照这个流程操作

现在的core.*可以删了,过段时间你看看还有没有。单独只改一个cell的时候选中view右键check in即可,或者直接在layout窗口里的Design Manager→check in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core.*可以删了,过段时间你看看还有没有。单独只改一个cell的时候选中view右键check in即可,或者 ...

恩,刚试了一下,按照你说的方法没有再产生core.*垃圾文件。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会产生很多core.*
建议打开Design Manager → SOS Design Manager...→选中左下的库,再点右边Sta ...

请问一下,core.* 文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楼主是正常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