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reate_costum_wires手动划线一直报drc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6-13):
大佬们,icc这个手动划线,怎么才能在ip上连线呢,一直报drc错误,并且pin还对不齐,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就是需要和这个pin连到一起啊,需要提前定义什么吗

不需要定义什么,只要net名对了就行,你可以把snap,drc都关掉,等线画上后,你再手动挪。或者你可以试试create shape。

网友A:
对不齐你就把snap关了,你画的线和旁边的pin short了,当然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齐你就把snap关了,你画的线和旁边的pin short了,当然报drc

但是我就是需要和这个pin连到一起啊,需要提前定义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