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单个MOS一个衬底还是多个MOS一个衬底?求助!!

楼主(2022-06-13):
请教一下,画版图时,是不是一个MOS画一个衬底,然后再把这些衬底通过金属连接起来
还是多个MOS都接同一个衬底呢?

第一种的话,隔离应该会好一些,请教一下诸位大神一般是怎么画的?

我看此处的层时,发现B端是“PDK”层,这是啥===

网友:
nmos bulk 要想单独接的话得dnw 否则 都是一个

网友(2022-08-26):
这个要看点位来说,同电位衬底接一起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电位衬底就要分开。不知道回答的是不是你问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