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中Floorplan引脚错误问题

楼主(2022-06-13):
做完Floorplan后,在跑place-opt时候有这个问题出来。说我有个引脚【w_addr_to_ee[7]】不对,其他引脚都是这么弄的,就这个在报错,大家可以帮忙看看什么问题么,感觉无从下手 。
另外PIN脚的文件是这样的。
我在想是我导出来的PIN文件就没对,还是因为这个【w_addr_to_ee[7]】放在文件最上面和 【w_addr_to_ee[6]】、【w_addr_to_ee[5]】、【w_addr_to_ee[4]】这些没有放在一起,他们就会报错误么。大家可以帮我看看么,感谢

网友A:
这个port是floating的,warn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ort是floating的,warn可以忽略。

嗯嗯 ,谢谢。但还是有个疑问 这个port软件为什么会认为是floating呢。我没给它单独定义啥的,我现在自己也还不知道这个port最后是不是float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但还是有个疑问 这个port软件为什么会认为是floating呢。我没给它单独定义啥的,我现在自己 ...

因为这个port后面没连任何cell,所以工具会报这个warn。主要是因为rtl里定义了这个port,但是没有任何逻辑,所以综合出来的网表这个port是floating的。你不确定的话,可以报一下这个port后面连了什么,应该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port后面没连任何cell,所以工具会报这个warn。主要是因为rtl里定义了这个port,但是没有任何逻辑 ...

嗯嗯 ,懂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port后面没连任何cell,所以工具会报这个warn。主要是因为rtl里定义了这个port,但是没有任何逻辑 ...

你好,还想请问下一个问题,我现在placement做完了,下面准备CTS。做了一些设置后,执行: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命令,但中途任务终止了,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是这样报告的:

说空间利用率超过百分之99了,没有空间在插入buff了。它这个意思是我做的Floorplan太小了,已经没有空间再拆入buff来有优化了么。(第一次跑这个流程,也没人带,看到一些问题就比较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想请问下一个问题,我现在placement做完了,下面准备CTS。做了一些设置后,执行:clock_opt -onl ...

意思就是面积太小了,利用率太高了,你要把面积加大。你是怎么创建floorplan的?指定长宽还是指定ratio?你可以指定ratio 6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面积太小了,利用率太高了,你要把面积加大。你是怎么创建floorplan的?指定长宽还是指定ratio? ...

当初就是按照ratio来设置的。具体是多少记不得了,但不是默认的0.7,我记得要比这个低。因为这个做了几个版本了,之前有在报告congestion比较大,现在给的面积是比较大的了。既然不行我就重新做个Floorplan吧。看了下确实好像都塞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面积太小了,利用率太高了,你要把面积加大。你是怎么创建floorplan的?指定长宽还是指定ratio? ...

你好,下午重新做了Floorplan,现在时钟树已经长好了,现在在分析时钟树质量怎么样,我把结果报告出来了。这里面有两个maxtran 违例,违例的是这两个吧,遇到这种应该怎么修改好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下午重新做了Floorplan,现在时钟树已经长好了,现在在分析时钟树质量怎么样,我把结果报告出来了 ...

时钟树的两个目标:latency和skew。也就是你截图的第二个方框。2个max trans viol具体的你要报一下,2.5应该是设的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树的两个目标:latency和skew。也就是你截图的第二个方框。2个max trans viol具体的你要报一下,2.5 ...

嗯嗯 好的 谢谢  另外max trans viol是怎么报出来的呢,命令是怎样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谢谢  另外max trans viol是怎么报出来的呢,命令是怎样的呀。

report_constra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constraints

报告出来了,可以教我看一下这个表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出来了,可以教我看一下这个表么。感谢!

report_constraints -max_trans -verbo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constraints -max_trans -verbose

看到了,Slack这种负的就是需要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constraints -max_trans -verbose

你好,有时间教我一下怎么分析CTS吧,真的第一次做这个,感觉遇到很多问题,只有寻求帮助,才做版图没多久,现在要来折腾后端,希望有时间多向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时间教我一下怎么分析CTS吧,真的第一次做这个,感觉遇到很多问题,只有寻求帮助,才做版图没多 ...

1,latency:你把最长的tree highlight出来看看,是否做到了最短,很多原因会导致tree detour了,需要自己去debug。这里列几条:比如说你clock tran设的特别小,工具就会插很多buf去优化,就会导致tree很长;mux或gate位置不对,导致tree绕了几圈等;
2,skew:看看skew是不是特别大,像你这个0.046属于正常。一般skew不合理,大部分原因都是最长的那条tree导致的。但是skew也不会特别大,如果不设exception,工具会尽量插buf让skew小的,所以你需要特别关注最长的那几条tree。
最常用的就是report_clock_timing这个命令,自己多看看命令怎么用的。这里简单列一下: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latency -nwosrt 10 #报前10条latency最长的tree,加-verbose可以把详细路径报出来。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报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atency:你把最长的tree highlight出来看看,是否做到了最短,很多原因会导致tree detour了,需要自 ...

嗯嗯 很感谢,我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