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Starrc GUI

楼主(2022-06-13):
     在使用 CCI-Starrc GUI提取寄生参数时,LVS errors提示原理图里面没东西。打开对应网表,发现里面只有pin信息,确实没有器件。原理图网表是通过勾选Generate CDL选项指定对应库和原理图来产生的。请问哪位大佬知道要怎么来解决吗?

网友A:
试试看先通过file --> output --> cdl 导出,准备好网表,不要用starrc这里的Genernate 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先通过file --> output --> cdl 导出,准备好网表,不要用starrc这里的Genernate CDL  ...

单独的网表是可以正常提取的,但是稍微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