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lette被拉出来了,怎样放回去,求救!

楼主(2022-06-13):
求救!
palette这个窗口被拉出来了,怎样再放回去呢?重启也没用

网友A:
默认就是图里这样吧?拉出来的话再拉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图里这样吧?拉出来的话再拉回去就好了

默认的就是图中的,只是没有截图那个拉开点。不过我遇到了是palette被拉出来了,没法放回去。大佬,具体放回去的操作是什么呢?

网友:
就点着palette往原来位置放,会出现一个白色区域,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B:
windows——workspace选bas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workspace选basic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拉回去啊,你拉靠左会出现个空白区域,放进去就行了,我刚试了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