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ldo

楼主(2022-06-13):
bandgap和ldo的区别 或者关系 是什么  关于这一块的概念 有点模糊  欢迎大家赐教

网友A:
bandgap 沒驅動力 (主要是產生有溫度補償的電壓電流)
ldo 有驅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 沒驅動力 (主要是產生有溫度補償的電壓電流)
ldo 有驅動力

嗷嗷 ,那ldo电路 是已经包含了bandgap吗

网友:
一般來說ldo的vref 都是bandgap 做的

网友:
一个只是产生基准电压 一个是根据参考电压产生一个电压 不是一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