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dsinit里面load ring会出现pdk冲突

楼主(2022-06-13):
用的tamcN28,在create multiparty path 里面保存的环,然后直接在.cdsinit里面load,重新启动virtuoso后出现pdk丢失。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一定是.cdsinit没有load完就在半路出错了。

网友:
DB的工艺也会,我是启动软件后再load ring,蹲一个大佬看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cdsinit没有load完就在半路出错了。

把load ring的语句注释掉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load ring的语句注释掉可以正常启动

代码不贴出来怎么诊断呢?

网友:
virtuoso可以查看报错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贴出来怎么诊断呢?

正常load 现在是注释掉了 里面是直接在图形界面保存的ring  这个是文件里面的表头

网友A:
这段代码能看出来啥?除了代码风格比较让人着急之外(对 nil的判断,然后返回 nil 值),看不出为什么会load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能看出来啥?除了代码风格比较让人着急之外(对 nil的判断,然后返回 nil 值),看不出为什么会loa ...

这个就是在create multiparty里面保存的文件

网友:
我保存ring的时候,保存的也是*.il
我看你load的文件后缀不是.il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