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增益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2-06-13):
一个单端输出的运放,仿真增益通常有两种方法,其一开环法,仿AC,另一种为单位增益接法,仿stb.理论上这两种仿真方式仿真得到的增益应该一致,但是我仿真却没有得到,各位亲们有遇到的吗?欢迎拍砖,把我拍醒

网友A:
很正常啊

网友:
最好在相同频率下看,看看差多少

网友B:
因为闭环测试的是环路增益,只不过这是反馈系数为1,和开环增益相同,但是随着频率变化会有差异,建议测量最开始的频率点的增益做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

增益不应该是相等的吗?实际上两种方式在低频处的增益差了6个dB.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闭环测试的是环路增益,只不过这是反馈系数为1,和开环增益相同,但是随着频率变化会有差异,建议测量 ...

低频处的增益差了6个dB。两种方式的输入偏置电压是一样的。开环方式中输入端分别加的ac=0.5,phase=0.以及ac=0.5,phase=180.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closed loop 相当于用bw 换gain , 激励没啥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两种情况下你的mos管的参数是否一样,正常你的输出级应该会有差异,因为一个输出无限制,另一个输出有限制,虽然你的差分输入对的输入电压一样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两种状态下,运放内有些mos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对比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两种状态下,运放内有些mos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对比看下。 ...

运放在两种不同的输出电压下,输出阻抗变化的这么大,几乎三倍,这是为什么?输出DC电流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两种情况下你的mos管的参数是否一样,正常你的输出级应该会有差异,因为一个输出无限制,另一 ...

运放在两种不同的输出电压下,输出阻抗变化的这么大,几乎三倍,这是为什么?输出DC电流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

单独拎出来仿输出级的等效阻抗,发现竟然有差异。差了竟然三倍,而整体增益差了6dB.数字有点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在两种不同的输出电压下,输出阻抗变化的这么大,几乎三倍,这是为什么?输出DC电流是相等的。
...

输出阻抗也不是只看电流的,也要看mos的工作区域的,你开环可能有的进入线性区了,单位增益你的输出点是被钳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阻抗也不是只看电流的,也要看mos的工作区域的,你开环可能有的进入线性区了,单位增益你的输出点是 ...

确认过了,开环情况下,上下共栅的管子是亚阈值区,不是线性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认过了,开环情况下,上下共栅的管子是亚阈值区,不是线性区

那单位增益的也是亚阈值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单位增益的也是亚阈值区吗

也是的

网友C:
那不挺合理的吗,亚阈值区的输出阻抗和vds有关系,你看你共栅管的vds两种差异这么多 输出阻抗不一样也是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挺合理的吗,亚阈值区的输出阻抗和vds有关系,你看你共栅管的vds两种差异这么多 输出阻抗不一样也是 ...

亚阈值时候,vds和ro有关系?能详细说下公式吗?或者推荐份资料。

网友C:
这个自己能理解的,你的输出阻抗其实就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一般饱和区,你vds变化对电流影响不大,因此输出阻抗较大,但是亚阈值的时候 你的电流和vds是有关系的因此输出阻抗与vds就有关系,至于公式或者资料 你自己搜搜 也是一种学习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能理解的,你的输出阻抗其实就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一般饱和区,你vds变化对电流影响不大,因此输 ...

好的,谢谢

网友:
增益不一样的原因是stb和AC仿真下输入失调电压不一样,使得差分对等效Gm不一样。解决方法是单位增益电路下使用DC扫描(扫多个点,最好是1000以上,点太少结果不准确,要紧),看输出Vin/2时输入与输出的差值(输入失调电压);在AC仿真时在输入端补上这个直流电压,出来的增益就一样啦

网友:
仿真环境的偏差,
你设定stb仿真时候,DC环路是建立好了的,所以没有DC偏差。
你设定ac开环的时候,DC环路没有建立,那么哪怕只有1mV的 DC误差也会让你的偏置电压离开饱和区,从而导致ACgain急剧降低,

从原理上讲,哪怕仿真AC 开环,你也必须保证DC的环路是正常的,尤其在高增益的环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能理解的,你的输出阻抗其实就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一般饱和区,你vds变化对电流影响不大,因此输 ...

在工艺文件中找到了解释。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工艺文件中找到了解释。3Q

不用,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