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有没有低功耗的、双核的RISC-V啊?

楼主(2022-06-13):
想找个开源版本来学习下。

网友A:
有单核还不能弄个多核出来??? 写个调度器再写个集群实现然后把单核在集群里实例化, 要配置多少个核都行. 这只是说一下多核的一种实现.
又或者你去看看别的指令集的低功耗多核实现然后照猫画虎的自己实现个RISC-V指令集版本的.

号称全球首款基于开源架构RISC-V的低功耗边缘计算处理器, 用到的多核技术和我说的一样他也是用Cluster加调度器方式实现的多核.项目链接 https://github.com/GreenWaves-Technologies/gap_sdk (只提供高级综合)

一个开源的RISC-V多核实现, 多核实现的方式可以参考一下(也是集群化)
mballance/clusterv-soc: Quad cluster of RISC-V cores with peripherals and local memory (github.com)

看不懂上边那个多核实现可以看一下这个多核实现, 这个是很简单的集群化的多核实现
jbush001/PASC: This is a multi-core embedded processor. There are a 16 RISC cores, each with a small chunk of local memory and a shared global memory area. Documentation is in the wiki (https://github.com/jbush001/PASC/wik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核还不能弄个多核出来??? 写个调度器再写个集群实现然后把单核在集群里实例化, 要配置多少个核都行. 这 ...

谢谢,双核的功耗,会是单核的两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双核的功耗,会是单核的两倍吗?

在工作状态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作状态是的.

哎,那就麻烦了,双核功耗高。

但,多任务多线程,担心单核响应不过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那就麻烦了,双核功耗高。

但,多任务多线程,担心单核响应不过来啊。

这得看需求和场景了, 如果要处理的任务多且繁重那多点功耗是很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需求和场景了, 如果要处理的任务多且繁重那多点功耗是很划算的.
...

移动终端设备上用的,功耗还是很敏感。

无线接收机,cpu核一方面要做好无线接收的解调,另外一方面要响应键盘、输出屏幕等。

其实就是这些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动终端设备上用的,功耗还是很敏感。

无线接收机,cpu核一方面要做好无线接收的解调,另外一方面要响 ...

你这需求如果是商业那应该去找IP供货的公司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需求如果是商业那应该去找IP供货的公司问问看

我觉得你很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