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关于环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楼主(2022-06-14):
下图中三个反相器完全相同;

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由三个反相器和RC 时间常数决定;

但是如果我将R,C的取值改变,而不改变RC的乘积,即时间常数,得到的振荡频率也是不一样的,也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R=1K&C=100f 与 R=10K&C=10f,理论上时间常数相同,但最后的振荡频率差了10M量级;

而且反相器的trip time会随着RC取值而发生变化,不同RC,反向器trip time会在100ps-150ps变化,间接影响振荡频率,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反相器输出阻抗?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寄生电容和反相器导通电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输出阻抗?

你好,约为6.7K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约为6.7K吧

所以这个是与外边电阻串联的,外接RC虽然一样,但总体的RC值并不一样。而且反相器输出阻抗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是与外边电阻串联的,外接RC虽然一样,但总体的RC值并不一样。而且反相器输出阻抗是非线性的。
...

好的,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寄生电容和反相器导通电阻的影响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