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7服务器上新建的用户找不到modelism的license,其他用户能用

楼主(2022-06-14):
(图片)

网友A:
新用户的~/.bashrc和旧的对比一下,应该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用户的~/.bashrc和旧的对比一下,应该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的问题

谢谢,还是不行,bashrc是一样的

网友B:
找到那個license檔 chmod 777 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不行,bashrc是一样的

你再看看/etc/profile和/etc/bas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etc/profile和/etc/bashrc

谢谢,上一楼的方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那個license檔 chmod 777 一下

谢谢,chmod 一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