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做流水线ADC采样保持电路,做FFT时发现加hamming窗跟矩形窗差别较大,应该用哪个?

楼主(2022-06-14):
(图片)

网友A:
为啥不相干采样,频谱泄露了都

网友B:
保证相关采样,各种窗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相关采样,各种窗区别不大

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相干采样,频谱泄露了都

嗯嗯,学到了,谢啦

网友:
1.满足相干采样前提
2.也要保证所有的采样点数据是等时间间隔的,没有插值误差。
3.采样点足够多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做的单端的跟踪保持电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而且0HZ的时候会有一个直流分量,ENOB只有8而已,能问各位大佬这个直流分量会影响ENOB跟其他性能吗?第一次做不大懂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加窗,如果理想采样等间隔,则用矩形窗即可。因为时钟电路抖动的影响,实际为非相干采样,加汉明窗或者汉宁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