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A求助

楼主(2022-06-14):
有没有做过动态逆变型放大器FIA结构的前辈,求教:这种结构的相位裕度应如何仿真

楼主:
增益和稳定性应如何仿真

网友(2024-06-10):
请问后来掌握了吗?

网友(2025-02-14):
请问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吗,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用PSS和PAC没解决。最后:
1.FIA结构放在单级积分器中;2.理想运放放在单级积分器中。

将两者的输出进行对比,以此得出FIA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