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并行运行sequence的lock问题

楼主(2022-06-14):
请教下大佬,现在有如下的两个并行运行的sequence,每个sequence中均有一段是加入了lock/unlock代码,想锁定中间的代码交替执行,现在是可以交替执行,但是最后一个sequence的执行代码就会卡在循环的最后一次lock语句上面,相当于阻塞在lock上面了,怎么调试也搞不定,想问下各位有经验的大佬,看写法是不是有问题。
sequence1:
sequence2:
testcase如下:
执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4B的sequence的循环都执行完了,512B的sequence·的最后一次操作就会卡在lock部分,哪怕后面都添加了没有lock的寄存器操作都不行,所以想问问有相关经验的大佬,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尝试后,发现如果减少两个sequence中lock/unlock中的操作次数,谁的操作次数少,就可执行完,另外一个sequence就会卡在那里,感觉像是一个接力棒,完成的sequence把棒子丢弃了,另外一个sequence就得不到这个棒子,就会卡在lock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