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config仿真时,由于使用了自己命名的schematic,仿真出错

楼主(2022-06-14):
我想做的事是:一个tb实现不同schematic的仿真
请教一下大家怎样解决呢?

网友:
只抽个网表看报什么错

网友:
schematic_1不能在右上角那个区域(Global Bondings)改,先恢复默认,选中你需要替换的子电路,右键set cell view选择schematic_1应该就行了

网友:
右键testbench-->design-->config,把你的mastero关联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