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相关

楼主(2022-06-14):
各位大佬,求助一个问题,为什么1um以下的EM能力和1um以上的EM能力不同?
是个别的工艺有这个原因,还是所有工艺都有这个规则?

网友:
The short length on the electromigration lifetime is a useful effect to increase current limits in advanced circuits.

[2008 TSMC]Back Stress Model on Electromigration lifetime Prediction in Short L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