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加密问题

楼主(2022-06-14):
tapeout时 版图gds文件会进行加密,加密过后 cksum  gds文件,出来的两个数字串是代表是意思?

网友A:
一个是文件大小 一个是文件校验值,一旦文件被修改这个值就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文件大小 一个是文件校验值,一旦文件被修改这个值就会有变化

了解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