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14):
图片里得微弱正反馈我没有太搞懂,有其他的理解方式吗?

网友:
MOS管的电流与Vgs和Vds相关,且都是正比。当VDD(M1 Gate)上升时,要保证M1的电流不变,X点(M1 Source)要跟着变大使M1 Vgs保持不变。X点(M2 Gate)上升时,M2的电流会减小,让Y点(M2 Drain)下降,使M2的Vds增大才能保证M2的电流不变。同理可得,若使M3的电流不变,则M3的Vds得增大,即X点继续增大。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个错误案例示范,那个电阻放错位置了。

网友:
简并点问题,此结构无论是M3>M4或M3<M4都不能成功启动达到平衡点。  假设M3>M4,在上电时,电流微弱,同样的Vgs情况下,I3大于I4,随着电流增加电阻Rs的分压明显,Vgs4小于Vgs3,I3更加大于I4,两条路的电流只有0这一个简并点。   假设M3<M4,上电时微弱的电流在循环里面越转越小,根本无法启动。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4768322
其他地方看到的,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