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设置好随机种子,跑测试用例几百遍和跑一边结果相同

楼主(2022-06-14):
设置好随机种子,跑测试用例几百遍和跑一遍得到的功能覆盖率相同,并没有随机化是为神魔呀。

网友:
每次跑的种子没变?

网友:
其他都正常还是出现这样情况的话,需要看你的约束怎么定的

网友:
先确认种子号是否传给工具识别到了,看看log里面有没有打印出种子号。然后看看约束是否能实现随机化。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fucntion coverage写的太简单,很容易达到

楼主:
找到原因了,命令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