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三极管的发射极与基极件连接电阻有什么作用?电路如下:

楼主(2022-06-15):
(图片)

网友:
如果你说右边bjt b-e 电阻吗?  sensingmos 电流..当 电流*R > VBE , bipolar 分流

网友:
应该是利用VBE的温度特性,温度增加时,电流通过BJT管流出,则通过NMOS电流镜传递给其他模块低电流减小

网友:
电压钳位吗,防止电流过大?调节电阻可以改变电流阈值

楼主:
感谢大家解疑

楼主:
好像是利用三级管的温度特性来调整电流,但具体调整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大概了解了一下,这应该是用于高温时三极管的温度特性,通过三极管通路保持电流的稳定性的。但是不太明白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呢?三极管电流随温度变化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