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在vim里第一次点tab会跳2个空格,后面再点tab会是按照vimrc里设置的跳4个空格?

楼主(2022-06-15):
为什么我在vim里第一次点tab会跳2个空格,后面再点tab会是按照vimrc里设置的跳4个空格?
除此之外,有时候在某一行里第一次点tab还会跳3个空格? 为什么不是一直都是跳4个空格呢?
附下图我vimrc设置:
set smarttab
set autoindent
set tabstop=4
set shiftwidth=4
set softtabstop=4
set expandtab

网友:
假设光标在一行中第X位,X%4=1/2/3,按次tab就跳3/2/1个空格

网友:
楼上正解,简单来说,按tab键是将光标定位到4n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