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一下MUX2D2和DFCN1分别是什么电路模块

楼主(2022-06-15):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MUX2D2和DFCN1是什么电路模块以及其有什么作用

网友:
MUX2D2  => mux   2 選 1

DFCN1  D-flip flop

GOOGLE

邓海飞微电子学研究所设计室  PDF FILE

TSMC  cell

PDF

TSMC Standard Cell Function Library Ver. // Model Type: AN2Dx , Mon Nov 24 11:08:44 ... module DFCN1 (D, CP, CDN, Q, QN); input D, CP, CDN; output Q, Q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