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显示layer

楼主(2022-06-15):
求教大佬:
怎么写脚本(或者有没有对应的skill函数?)可以设置快捷键,使得在layout绘图界面,同时显示出来,OD,NW,PP,NP,CO,PM,M1,这些平时绘图时常用的layer,其他layer不显示?如此就不需要每次都在LSW里面一个个点选

网友:
用小键盘控制的,低配版。供参考。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KP_0" "SetAllLayer()")))   (根据自己环境写) ( 0键 全部层次 显示/不显示)
procedure(SetAllLayer()
prog((xcv)
pteSetActiveLpp("prBoundary drawing")
xcv = pteIsVisible("OD drawing" "Layers")
if(xcv == nil then
                  leSetAllLayerVisible(t)
                  else
                  leSetAllLayerVisible(nil)
)))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KP_1" "SetM1Layer()")))       (1键 列出的层 显示/不显示, LSW 移到M1层)
procedure(SetM1Layer()
prog((xcv)
pteSetActiveLpp("M1 drawing")
xcv = pteIsVisible("M1 pin" "Layers")
pteShowUsedLPP(nil)
if(xcv == nil then
                  pteSetVisible("M1 drawing" t "Layers")
                  pteSetVisible("M1 pin" t "Layers")
... ( 其他想要的层)
                  pteShowUseLPP(t)
                 else
                 pteSetVisible("M1 drawing" nil "Layers")
                  pteSetVisible("M1 pin" nil "Layers")
...
                  pteShowUseLPP(t)
)))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KP_2" "SetM2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