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单元的输出波形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6-15):
本人是IC新手,这是我搭的一个延时单元,前面两级反向器主要是用来增大延时时间的,后面两级是用来增大驱动能力的,但是将图一延时单元级联之后出现如下图问题,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不同(理想情况下应该是高低电平时间都为10ns),请各路老师大神能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可以采用4个相同倒比反相器结构来做

网友:
Rising Delay取决于P管,Falling Delay取决于N管,两者不对称,2楼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Delay单元也很有意思,delay是拿功耗换的,所以需要注意电流;一些比较巧妙的结构,不仅保证上下沿有相同的delay、而且delay与电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