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最大采样率

楼主(2022-06-15):
ADC在采样保持电路的保持阶段,将采样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但是书中给出的最大采样率的表达式中,并没有包含ADC的转换时间,是因为ADC的转换时间相对于分母的这两个时间分量太小导致的吗?

网友(2022-07-21):
不是的。ADC包括采样保持,之后送去量化。如果采样保持就损坏了信号,送去量化,即使量化精度再高,也没用了,信号已经损坏了。所以采样保持不能损坏信号,文中说明的就是采样保持不损坏信号的最小时间。至于之后送去量化用多少时间都行,只不过是量化结果输出相对采样模拟信号之间的延时长短。pipeline就是这样的。十几个周期出结果,可能只有第一个周期在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