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f文件中的design rule与calibre中的design rule区别

楼主(2022-06-15):
pr工具中调用的工艺文件中的关于design  rule与用calibre检查所用的drc  rule文件一样吗?
为何检查出来的如天线vio个数不同?

网友(2022-10-11):
calibre中的drc deck 是sign off的drc rule,PR中的tech file 是为了快速跑flow简化过后的rule。最终还是要以calibre的drc deck为signoff的标准。     至于为什么会不同,可能是library team在做techfile文件的时候antenna的rule没有clean掉,而且本来pr的rule就会和sign off的rule有所差别(因为是简化的),在数量不大的情况可以最后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