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中,怎么让工具ignore掉drc check

楼主(2022-06-15):
请教前辈,inn中,怎么让工具ignore掉drc check,在手修drc时,不然总是有白叉干扰

网友A:
右边工具栏Miscellaneous - Violation 可以控制白叉是否可以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工具栏Miscellaneous - Violation 可以控制白叉是否可以选中

我说的不是不让工具显示,是不让工具自动去check drc

网友:
setEditMode -drc_on false

网友:
按e>>Advanced>>Run incremental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