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N well如何处理

楼主(2022-06-15):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D触发器的版图 里面的Nwell怎么办 ? 是在外面加个环,然后打NWELL吗,还是怎么样?

网友A:
自己打一排metal到nwell的via,就OK

网友B:
是PR 用?PR的话有专门的T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一排metal到nwell的via,就OK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R 用?PR的话有专门的Tap

这个是画模拟版图 其中这些是数字部分的版图

网友C:
加上TAP cel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TAP cell就行了

这个数字版图自己连可以吗? 貌似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

把这一排via,和你的P管放在一个well里,都接VDD

网友:
在你使用的工艺lib中肯定有tap cell,inst进来就可以了呀

网友D:
multipath打一层衬底电位然后用R画NW把P管及Multipath一起3框进去或许可以?话说哥们你的布局布线为什么这么美观啊,我刚开始学版图,只会r、p走线,而且手工布局也非常杂乱

网友E:
去stdcell库里面找一找,有专门衬底连接的cell。代工厂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ultipath打一层衬底电位然后用R画NW把P管及Multipath一起3框进去或许可以?话说哥们你的布局布线为什么这 ...

这个是自己生成的 不是我画的  你那个方法行不通的  我试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stdcell库里面找一找,有专门衬底连接的cell。代工厂就是这样设计的

请问一下,这个还是用cadence软件来弄吗?还是需要特定的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还是用cadence软件来弄吗?还是需要特定的软件?

你stdcell库里面,就在画版图里面,调一个名字里面有tie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stdcell库里面,就在画版图里面,调一个名字里面有tie的cell

里面确实有这个cell 但是还是个反相器吗

然后就是 这个反相器的版图没有A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面确实有这个cell 但是还是个反相器吗

然后就是 这个反相器的版图没有A端

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没有器件,只有有源区和注入,名字类似FILLTIE_7TR50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没有器件,只有有源区和注入,名字类似FILLTIE_7TR50这种
...

感谢您!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