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放大器补偿下来,带宽巨小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6-15):
   一个放大器设计出来要补偿留有60°的相位裕度才真正有用,能放到电路里面形成闭环。那么如果如果一个放大器经过补偿之后,带宽(主极点频率)很小,小到几Hz,会有什么隐患吗?虽然如果保证增益很高,能通过反馈将增益“换”成带宽,但是开环的带宽难道低到几个赫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感谢回复~~
我先把你的回答记着,之后的学习里应该可以证实到

网友B:
主极点频率还好,主要是看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极点频率还好,主要是看单位增益带宽

谢谢你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C:
大信号转换会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信号转换会慢一些

是考虑到主极点大电容吗

网友:
是的 SR=Itai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