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 自举开关S/H电路问题

楼主(2022-06-15):
小弟刚接触SAR ADC,参照SAR ADC大神Liu ChunCheng的这篇文章准备搭建一个SAR ADC,可是自举开关的采样电路仿真出来ENOB才6bit,求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栅压仿真出来后才开关开启/关断的瞬间都有毛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感谢大佬们指点!

cadence上搭建的电路

cadence上搭建的电路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楼主:
小弟刚学SAR ADC,望大佬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学SAR ADC,望大佬们指教!

得放FFT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放FFT图

我用的cadence仿的是6.几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