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带隙放仿真温漂

楼主(2022-06-15):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当我在做带隙的温漂仿真时,曲线突然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有人说是仿真器的问题,但是我使用了理想电阻(tt corner)曲线还是跟会挂掉。为啥呀?

楼主:
解决了,应该是因为温度过低,导致BGA存在多个简并点,从而温漂曲线会挂掉

网友A:
检查一下EA设计,看看是不是低温时,输入管vds太小,系统失调过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EA设计,看看是不是低温时,输入管vds太小,系统失调过大引起的。 ...

嗯嗯,就是调高了OP的vout,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