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X6.0 gds打开黑屏

楼主(2022-06-15):
请问下大家有遇到过EMX的GDS打开黑屏的情况吗,之前用论坛上的5.7的没问题,换成6.0之后就黑屏,仿真倒是没有问题
然后终端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6.2用自带的example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解决了,装好opengl之后,去emx的bin里面把两个gdsview名字互换一下就可以了,应该也可以在il里面改,但我闲麻烦就直接换名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2用自带的example显示正常

6.2的分享一份出来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的分享一份出来撒

是啊

网友C(2023-02-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装好opengl之后,去emx的bin里面把两个gdsview名字互换一下就可以了,应该也可以在il里面改,但 ...

有效的办法!可以请教您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效的办法!可以请教您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吗,非常感谢!

不清楚,可能跟电脑显卡有关系

网友D:
EMX_combined_opts="--x11"可以调用X11版本,是OPENGL的问题,暂不能解决的临时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X_combined_opts="--x11"可以调用X11版本,是OPENGL的问题,暂不能解决的临时办法

EMX_GDSview_opts="--x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可能跟电脑显卡有关系

嗯嗯,我最后还是换成6.2就没问题了,可能是早期版本的问题吧,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23-05-29):
也黑屏了,把bin里的两个gdsview名字换?没理解。里面只有一个gdsview文件啊

网友(2024-09-1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装好opengl之后,去emx的bin里面把两个gdsview名字互换一下就可以了,应该也可以在il里面改,但 ...

大佬牛逼 果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