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常识问题

楼主(2022-06-15):
各位大佬,请问实际工程当中,当一个FPGA程序实现的时候时序收敛了,还有必要继续优化,提升时序裕量吗?如果要继续提高时序裕量,是为什么,好处是什么?

网友A:
实际没太大必要提高余量。当然,前提是原来的约束已经有一定的余量。余量太大,虽然不会像ASIC那样额外消耗芯片面积,但功耗上升是必然的。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没太大必要提高余量。当然,前提是原来的约束已经有一定的余量。余量太大,虽然不会像ASIC那样额外消耗 ...

“一定余量”大概是多少呢,比如我现在要做100M的时钟约束,最终约束后,实际模块最大可以运行103M,是否就可以不继续优化了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换个角度看:如果我要继续提高时序裕量,坏处是什么?
因为我只了解xilinx的FPGA,所以后面的理解都是基于xilinx的。
就xilinx的FPGA设计来说,其实时序裕量不是设计输入,是设计输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时序约束告诉xilinx的工具软件,我们要什么,然后它执行并报告结果,如果结果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再修改/调整约束,如此叠代。。。所以,xilinx的文档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就是查看它文档中关于Over-Constraints的描述:
1)Ug612相关:
2) Ug903相关
3) Ug945相关
所以,我理解xilinx其实想对用户说:“你如果非常清楚你的设计在各种条件下的需求,并能精准而完备的通过约束文件告诉工具软件,那么你可以约束到恰好就够了,不必过约束”。

我们做到了“非常清楚设计需求”、设计了“精准而完备”的约束文件,获得了什么呢?较少的软件编译时间。

那么,就xilinx的FPGA设计而言,如果你要求了更高的时序约束,除非是不现实的要求(我想你100M的设计,要求到120M不会是不现实的),那么坏处就是需要等软件多跑一会儿,就不知道你能否接受了。当然,也可能你当前的代码设计,约束超过100M后,时序不能收敛?

网友:
观看留言,学习学习

网友C:
我只说我们实际应用情况,工具只要时序通过了,哪怕0.001ns的正slack,我们都认为这个版本是OK。再优化代码,或者优化结构,可能会更容易跑出时序OK的版本。工程状态很临界的时候,需要跑多个种子,才能跑出几个可以用的版本时,肯定有必要继续优化。优化肯定是没问题的,有时间有精力搞搞肯定更好。对我来说,如果后续没有太大的升级,当前版本有个0.1ns以上的余量,基本就不会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说我们实际应用情况,工具只要时序通过了,哪怕0.001ns的正slack,我们都认为这个版本是OK。再优化代码 ...

好的,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换个角度看:如果我要继续提高时序裕量,坏处是什么?
因为我只了解xilinx的FPG ...

大致收获我想要知道的了,意思是在目标时序收敛的条件下,过度约束几乎是没有必要的。我开发的平台也是xilinx的,目前100M的目标频率已经达到了,十分感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收获我想要知道的了,意思是在目标时序收敛的条件下,过度约束几乎是没有必要的。我开发的平台也是xi ...

我想,跟我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有点儿出入。

我们不应聚焦于我们给了软件一个约束需求,软件报告时序收敛了,这个结果是否可信。而应聚焦于我们是否考虑了我们的设计在各种环境下的运行需求?我们是否添加了足够精细的约束条件?简单说吧,你给出100M的约束,如果你的设计实际运行的系统时钟就是100M,那么,我认为约束目标是不够的。我的建议是:
1)你实际要跑100M,那么你的设计目标最好能定到120M,所有的约束以120M条件下为基础
2)如果你约束到100M,且设计的时序是收敛的,而实际运行时钟低于80M,通常来说,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跟我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有点儿出入。

我们不应聚焦于我们给了软件一个约束需求,软件报告时序收敛了 ...

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就是我们应更多的考虑到实际情况,在设计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使设计的目标时序尽量大于实际工作需求,换个说法就是相对设计约束,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时序裕量。

网友: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比如时序收敛了,但是高低温过不了,这个时候就有必要优化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