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6-15):
比较器的输入时钟Clk经过反相器反相后,发现反相信号Clkb最大值达不到电源电压(这里为1V),请问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导致比较器在时钟低电平的时候关不上。时钟频率越高现象越严重

vdd=1V,180n工艺

vdd=1V,180n工艺

网友A:
看一下你反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反向器

P管685n/180n,N管500n/180n

网友B:
时钟频率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频率大概是多少呢

10M时钟

楼主:
哈哈自己破案了,是我反相器的宽长没设置好,改了改反相器宽长就好了

楼主:
我自己再来补充一下,其实和反相器管子的尺寸也没啥关系,细心的朋友可以从图里发现,是因为我反相器的电源和地忘记接到自己给的vdd和gnd引脚上了。后面换了尺寸就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重新连了一下线。害,人生中第一次发帖求助,就以这么平庸的不华丽的方式草草结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再来补充一下,其实和反相器管子的尺寸也没啥关系,细心的朋友可以从图里发现,是因为我反相器的电源 ...

哈哈,我估计这种错误,所有模拟设计的应该都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