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的wait同步问题

楼主(2022-06-15):
如标题所示,我在uvm的driver里面把信号A在某时刻由X态驱动为1;在monitor里面,在仿真的0时刻就wait(A);然后display(ok),但是ok一直不打印,我设断点调试,发现在波形上面这个信号已经变成1好几us了,但是monitor就是wait不到,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建议附上代码

网友:
要保证wait执行的时机在你driver驱动之后。

网友:
附上代码看看。估计是3楼说的原因,或者是objection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