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多个随机约束如何求交集

楼主(2022-06-15):
问题描述:想写一个能够产生唯一值的随机约束数组,即 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各不相同且值在一个固定区间[0:max-1]内随机产生的,不适用randc产生?
为什么这样写 最后产生的跟理想的不一样
我的思路是:约束1:每个元素各不相同; 约束2:元素的值都在某个确定的区间内。但结果显示是:

用随机函数的话randc

网友:
你不用randc的写法是  value数组里面每个值 都重新对tr做了随机,如果我没理解错你本意的话本身你的tr里面已经随机好了一组值,你task里面都不用foreach循环赋值,直接new,randomize后value=tr.ua;  就好了

网友:
不用搞这么复杂,一个shuffle就搞定

网友:
systemverilog 在2012版本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字 : unique  就能解决你的问题